请问GX Developer c ver7与GX simulator c ver6能兼容吗?

楼主(2007-03-30):
PLC编程软件GX Developer c ver7 能用仿真软件GX Developer c ver7来调试仿真吗?

网友A:
写错了吧--仿真软件GX Developer c ver7。
是GX Simulator-c Ver6吧,是可以的,GX Simulator-e Ver7.02C也可以。
后面的版本不知道了。
[ 此贴被baoshizhi在2007-03-30 20:53重新编辑 ]

网友A:
经测试GX Simulator-e Ver7.10L不行了,无法启动。

网友B:
应该没问题的,GX DEVELOPER8上也能用的,GX DEVELOPER 7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C:
对应该没有问题的,我专门问了一位高手

网友A:
你们自己安装测试过吗?

网友D(2007-05-02):
安装测试过,GX Developer c ver7与GX simulator c ver6能兼容,GX Developer c ver8与GX simulator c ver6也能兼容

网友E(2008-03-31):
DEVELOPER 和Simulator是完全分开的软件,DEVELOPER编程的PLC只要Simulator6 支持就可以

网友F(2010-04-10):
可以呀 我装好了。也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