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软件和仿真软件都装不了啊????

楼主(2007-03-31):
我在本论坛下载的编程软件GX Developer c ver7
与仿真软件GX simulator c ver6都装不了,请教各路高手是怎么回事?
双击setup.exe文件不运行,没响应.
该怎样做?

网友A:
双击没反应????系统问题吧,GHOST一下系统,快的吧

网友B:
卸载以前的老版本

网友C:
那就重下一个呗

GOOD LUCK

网友D(2007-05-01):
环境没装!!!!!!!!!!!!!!!!!!1111

网友E(2007-09-22):
先装装gx-dex7(gppw)安装环境文件ENVMEL.rar

网友F:
大哥,应先装developer然后再装simulator,就可以了

网友G:
7楼说得很对,但是我碰到的问题是如果是vista的操作系统也会装不了的,我最后是换成了xp的才行.

网友H(2007-12-20):
先装环境GX.COM,运行里面的SETUP.EXE。只要装一次即可。

网友I:
先装GX-Developer c ver7,安装时先安装安装环境,在ENVMEL EXE里面,再安装GX-simulatir。试试吧。有问题再说。
zhou-jins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