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问一个很菜的问题

楼主(2007-04-04):
怎样才能将FX1N PLC里面的程序读出来呀?用GX8可以吗?与PC接口是哪个呀?

网友A:
GX8当然可以
连接电脑插后面的九针串口。
可能需要设置COM口,不同的机器不一样,可以从COM1到COM8一个一个试。
读程序的方法是:
在线\PLC读取

网友B(2007-10-21):
可以读出来.

网友C:
选在线→PLC读取,读出来就可以了~!

网友D(2008-08-20):
当然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