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PLC和变频器通讯

楼主(2007-04-04):
用触摸屏往PLC参数来控制变频器的频率。时间和速度是反比。如果以时间的形式给PLC赋值,来控制变频器的频率,应该怎么编这个程序。要用哪些指令。

网友A:
有关PLC和变频器通讯参考此页面:
http://www.ymmfa.com/YY01.html
触摸屏里设置对应一个D
反比关系自己在PLC里计算。

楼主(2007-05-06):
谢谢站长的回复。问题解决。

网友B:
试试哦!!!

- -lonely-wol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