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4-05):
LDP    X0                                LDP    X0
MPS                                        MPS
ANI      Y0                                ANI      Y0
SET    M0                              SET    Y0
MPP                                        MPP
AND    Y0                              AND    Y0
RST    M0                              RST    Y0
LD        M0
OUT    Y0
这两个程序为沙第一个可行,第二个不行呢?  多一个辅助继电器会产生啥效果呢?
另图文混排操作如何实现,我只会把图片当作附件传上来!!!    请赐教,谢谢!!!

- -lonely-wolf

网友A:
点"回复"

然后在最下面有一个"浏览"

一张图的话就直接用这个"浏览"把图上传上来就行了

注意最好是 JPG 格式

因为这种格式占用空间少

网友A:
有时编程老会出现一些奇怪的现象,有时我们都无法理解,只能依着PLC的性格来...
这里我也只是学习,参加讨论一下..

这个例子我这个认为:

1,在X0上升沿的瞬间已经足够程序的右边反复执行几次了,
2,上一行因为Y0不通,所以Y0被SET Y0
3,下一行因为Y0已经通所以RST Y0
这时就会出现一些矛盾的情况,Y0究竟是应该OFF还是ON呢?

我认为如果没有用SET RST指令的话,可能会出现Y0闪烁的情况.
(当然这一切都只是发生在上升沿的那一瞬间.....因为就算我说的没有用指令而产生的闪烁,也不知道会停在ON上还是OFF上.)

但RST的SET的怪脾气是这样的:RST优先于SET.
当RST 和 SET的情况都同时满足时,优先满足RST

比如你这样写试一下:
LD X0
SET Y0
RST Y0

结果是RST Y0

你加了一个M0
这时执行这一句时让PLC有了足够的反应时间...
下一句
LD        M0
OUT    Y0
的时候,X0的上升沿已经过去了.

同时这个应该和PLC执行一个基本指令和SET RST指令所需要的时间有关系

这只是我的个人见解,希望大家继续讨论.

楼主:
谢谢杨大哥的指点!!!

- -lonely-wolf

楼主:
也真怪!
如果在第二个程序开始加个初始状态置位,如LD  M8002    SET Y0
                                                                复位    LD    M8002    RST Y0
则不管按几下开关,第一个始终没输出,第二个则始终有输出,搞不懂是怎么回事??????

- -lonely-wolf

楼主:
这与双线圈输出有什么关系????

- -lonely-wolf

网友B:
在X0的上升脉冲过程中,第1程序的运算结果是M0置位;
第2程序的运算结果是Y0复位;
因PLC的运算方式为扫描一次输入映象寄存器,然后把运算结果存入输出映象寄存器...

网友C:
我个人觉得这是正常的。探讨一下:
LDP    X0
MPs
ANI      Y0
SET    Y0(如果Y0是ON则不执行SET Y0,则执行下一步!
    如果Y0是OFF则SET Y0,而这个执行结果在执行时AND    Y0就有效了!所以Y0又被RST始终没有输出!
如果将AND    Y0   RST    Y0写在前面,ANI      Y0  SET    Y0 写在后面,则Y0在执行一次后就会变成常ON!

楼主:
还是不抬明白.什么时候要考虑扫描周期呢?

- -lonely-wolf

网友D:
基础问题往往是最重要的

网友E(2007-08-24):
这个问题很简单。
基础学习,看程序最基本的扫描周期要懂。你知道上升沿和下降沿是咋么来的吗?
http://plc001.com/bbs/read.php?tid-3021-fpage-4.html

网友F:
嗯,前几天我编了一个程序,有几个双线圈输出,和RST ,SET 的。我仔细看了下原因,谢谢各位老师指点
http://www.brsbox.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