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杨站长和所有高手一个问题

楼主(2007-04-05):
我用GT-Designer5.0与F930GOT进行通讯连接,用的是FX-232CAB-1电缆。
在线读取数据时出现“数据长度不一样”,请问杨工和各位高手,这是什么问题呀?谢谢。

网友A:
提示不一样后读取出程序了吗?
也许F930里的程序是用FX-DU/WIN-C或者GT-Designer2 编的
GT-Designer5.0认不了

楼主:
提示后读不出程序。谢谢站长指点,

网友B:
干中学,学中干.

网友C(2007-12-04):
我不清楚,只是猜想:是不是通讯设置问题如:数据位有7位,有8位,不一定是这样,可以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