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
三菱PLC掉电了怎么办?

楼主(2007-04-11):
三菱PLC,F1-60MR电池掉了,没办法工作了,要怎么处理?F1-60MR,

网友A:
电池掉了多长时间啊?这种情况大多是要重写程序了.
下载积分:+1(YMMFA) 热心助人!

网友B:
F1的啊,老东西了。掉电了参数要重新初始化了。
下载积分:+1(YMMFA) 热心助人!

网友C:
电池取掉约半小时左右,内部存储的程序将会被破坏
就算是重新上电,也会CPU报错.
因为就算掉一年电,里面也会有些东西残留.
红灯一直亮.
这时连接上编程软件,新建一个文件
清除PLC内存.
OK
电池到电子市场看下,找一个相同规格,体积着不多的代用就行.

网友D(2007-08-04):
YMMFA ,请教F1-60MR怎样与PC联接?

网友E:
对的没错,我以有过这样的经验。那是一定要重写程序了

网友F:
懂点小脑筋重写程序花点小钱换个新的吧。否则折腾时间比你换的时间还长没意思。

网友G:
老东西了!建议重写程序再换个新的PLC用!
下载积分:+1(jake2008y) 鼓励一下!

网友H(2008-05-12):
重写吧,没办法,要么换个FX2N的,反正程序重写

网友I:
老东西了.该买新的.省不是好办法

网友J(2008-07-10):
没办法,只有重写

网友K:
只有重写,因其放置用户程序的存储器为掉电型RAM,而且不光F1 ,还有A0J2 ,安川mp920,不知大家还知道那些,交流交流

网友L:
没有办法了!重写吧!

网友M:
重写程序

网友N:
因为你已没有程序了.重写?写什么?只有根据该机器的控制原理重新编程了.

网友O:
顶 学习了 有工控问题找杨工

网友P:
哈,只有重写了

网友Q:
是什么掉电了

网友Q:
如果是备用电池掉掉电的话,它的程序就会丢失的,需要重新写入。如果是主电源只需上电就行了。

网友R(2008-08-09):
早该换了.不得

网友O:
就算重新上电还会闪红灯 把PLC内存清除 重新写程序 买个电压一样的充电池代用 最好还是换个新的 实在是淘汰货了

网友L:
重新编写!

网友E:
是的
我也见到过

网友S:
换个2N的,重写程序快多了
QQ:235174304.VX:Deng235174304

网友T:
这个是三菱plc的通病.FX2N的我经常遇到.omron的.西门子好象没这个问题.奇怪.三菱的却那么畅销?

网友U:
F1的啊,老东西了

网友V:
PLC在掉电之后程序数据会丢失,只有重新写过,建议平常做资料备份,养成好的习惯

网友W(2008-11-26):
建议重写程序再换个新的PLC用

网友X:
自已要备份程序啊。就不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