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

楼主(2007-04-12):
三菱的PLC能不能和其它品牌的变频器通信?比如安川的。

网友A:
可以,只要通讯协议支持

网友B:
可以的.
在别人的机器上我经常看到三菱PLC 485 连接安川,富士的

网友C:
绝对可以的,变频器只要有通讯接口,双方通讯协议设置一样,按照变频器的通讯数据格式编写PLC通讯部分的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C:
不单单是PLC和变频器,PLC和其它带有通讯接口的设备都可以实现通讯连接,现在包括触摸屏等都可以同变频、伺服、温控仪等等通过通讯连接。

楼主:
感谢感谢。
那么在硬件上是不是需要FX2N-485-BD和FX2N-ROM-E1两样东西?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感谢。
那么在硬件上是不是需要FX2N-485-BD和FX2N-ROM-E1两样东西?
有FX2N-485BD就可以了
样例程序
http://ymmfa.com/YY01.html

网友D:
请教杨站长:
此程序控制变频器的状态:正、反、停。
写入和读出频率是否是控制速度?
变频器的加减速在PLC上如何实现?
变频器的运行参数(电流、频率、转速等)怎么传输给PLC并通过显示屏(A900GOT)显示出来?
恭候你的指教。

楼主:
杨站长提供的样例程序已经保存,待我找一个FX2N-485BD试验试验。
感谢杨站长的帮助。

网友E(2022-07-15):
实际案例;三菱PLC QJ71C24N-R4模块连接台达变频器,只要变频器支持Modbus RTU通讯协议就行

网友F:
这是基本功能,必须支持

网友G:
协议支持的 都可以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