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系列脉冲指令暂停问题~急~~
学习!!从点滴做起!!!

楼主(2007-04-15):
请问哪位大虾~~~
FX系列脉冲指令FNC158或FNC159该怎么样暂停~即是指令中的位置脉冲数为10000时。。怎样控制其发出脉冲若干个时让其暂停~当再启动时再执行剩下的脉冲数~~谁能举例看看
[ 此贴被25188400在2007-04-30 09:12重新编辑 ]

网友A:
可用特殊数据寄存器中的输出脉冲累计数作比较来控制
学习!!从点滴做起!!!

楼主:
非常谢谢~~~~~~~~~
学习!!从点滴做起!!!

楼主:
D8160没被指定.怎么用??能不能详细点~~谢

网友B:
我试过但精度不是很高

网友C:
能否做一段程序指点指点

网友D:
下载一个FX的编程手册上面有详细说明
学习!!从点滴做起!!!

楼主(2007-05-20):
FX的编程手册哪有说明这个呀..手册上没有说中断问题的~~

网友E(2008-01-12):
下载一个FX的编程手册上面有详细说明
FX系列脉冲指令暂停问题~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