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4-18):
还有输入脉冲是单向限幅还是双向限幅脉冲?

网友A:
既然是高速计数模块,那么就肯定不是50HZ了啊,应该是50khz。

网友B:
根据样本:
一,可以进行1相/2相 50KHz硬件计数的高速输入
二,带硬件比较电子回路的高速一致输出功能。
三,在二相计数中,可以设定1,2,4倍模式
四,可通过PLC以及外部输入来控制计数的许可/复位
五,也可以和差动编码器相连接

本站有此模块出售,含增值税:1585

楼主:
谢谢,如果用方波作为计数脉冲的话,那么输入的方波是单向限幅还是双向限幅的?

网友C(2008-06-19):
请问比如说走一公分的距离到底需要多少个脉冲到底是怎样算出来的

网友C:
请问杨工:比如说走一公分的距离到底需要多少个脉冲到底是怎样算出来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问杨工:比如说走一公分的距离到底需要多少个脉冲到底是怎样算出来的

1 如果是伺服电机,去看说明书中的齿轮比设置。(手册中有详细说明,另不同品牌计算有所不同)
2 如果是步进电机,要根据步进角、细分、传动比来计算
                      步进角= θ  ;细分=n  ;传动比=m  (转/公分)
                      脉冲数/公分=m*n*(360/θ)
混灌水区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如果用方波作为计数脉冲的话,那么输入的方波是单向限幅还是双向限幅的?

输入方波,应该做箝位电路,不是限幅
混灌水区的!

网友D:
混灌水区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1 如果是伺服电机,去看说明书中的齿轮比设置。(手册中有详细说明,另不同品牌计算有所不同)
2 如果是步进电机,要根据步进角、细分、传动比来计算
                      步进角= θ  ;细分=n  ;传动比=m  (转/公分)

学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