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PLC测速

楼主(2007-04-22):
[attachment=748] [attachment=748] 我曾写过一个测速的程序,用X0做输入,电动机转速低的时候测量还能准确,但是转速稍高点就检测不到信号了。请大家指点下,应该是用中断吧。谢谢
大家看看对不对
[ 此贴被yk_wangkun在2007-04-27 11:46重新编辑 ]

网友A:
使用三菱PLC自带的高速计数功能
可检测到每秒6万左右的脉冲
具体参考随PLC自带的说明书以及编程手册上有关"高速计数功能"的说明

楼主:
这个是用定时记数比较好,还是用记数到再看用多少时间好呢?如果程序量比较大扫描周期较长的话,会不会对对结果有影响?

网友A:
应该可以自己做一个程序
先启动外围设备
X0 启动计数程序
X1中止计数程序
然后程序保存 X0-X1 之间的时间,以0.01秒计时
同时程序保存 X0-X1 之间得到的脉冲量
然后计数得出结果
如果配合触摸屏使用更好。

网友A:
以360线的编码器为例,PLC允许输入6万脉冲量,那这样电机每秒转166圈时都可以测量

网友B:
站长说得好,等有空我发一个编码器测速,定位,定长例程上来供大家参考讨论设计方案。

网友B:
此例程三菱编写,用了高速计数,置位,复位,等高速指令都用了

网友C:
spd指令 根据扫描周期决定是否采用中断,再用PID反馈调节转速

网友D:
做毕业设计,可不可以发个程序,谢谢!
zi0dong3hua1@163.com

网友E:
我也编过一个测速程序,方法是测N个脉冲看看用了多少时间,再经计算得出转速,将速度分成适当的区段,脉冲数N根据不同的区段进行取值,这样测出来的转速就很准确.我做过实验,测0-3000多转/分的转速,误差只在3转/分以内.
[ 此贴被zhujiafei在2007-04-26 22:44重新编辑 ]

网友F:
我前几天就编了这样的一个程序,我用的接近开关,程序使用中断输出.效果满不错的,谁需要联系我,已经在设备上实际调试成功了.
下载积分:+1(cexo00918) 能不能发一个给我呀,我 ..

楼主:
把源码发上来学习下呀。传我一下也行呀。
yk_wangkun@126.com
qq:47370786 感谢

网友B:
一定要用中断,因为PLC 存在时钟周期,这样就会有,误差。

网友G(2007-09-14):
我做过机器后部的打卷处理,基本思路就是七楼的思路,闭环控制,已经用两年了。缺点有一个,就是,升降速时,速度跟踪有一点差异(可能是前后采用变频器不是一个厂家的有关),但已经满足工艺要求了,这种方法,适用于精度不是很高的场合。

网友H(2008-01-11):
我前几天就编了这样的一个程序,我用的接近开关,程序使用中断输出.效果满不错的,谁需要联系我,已经在设备上实际调试成功了.
hexiangjin 可以不可以把那个程序发给我,,,谢谢 ,
jily758@yahoo.com.cn

网友I(2010-01-30):
feng_sir@yahoo.cn

网友J:
引用 网友F:
我前几天就编了这样的一个程序,我用的接近开关,程序使用中断输出.效果满不错的,谁需要联系我,已经在设备上实际调试成功了.
可以给我传一份吗?谢谢!我的邮箱是
gongxiaojun_106@163.com

网友K(2010-11-24):
可以给我传一份吗?谢谢!我的邮箱是
ysz0377@126.com

网友L(2011-04-08):
引用 网友F:
我前几天就编了这样的一个程序,我用的接近开关,程序使用中断输出.效果满不错的,谁需要联系我,已经在设备上实际调试成功了.
可以给我传一份吗?谢谢!我的邮箱是
yang15257847316@163.com

网友M(2011-05-31):
引用 网友F:
我前几天就编了这样的一个程序,我用的接近开关,程序使用中断输出.效果满不错的,谁需要联系我,已经在设备上实际调试成功了.
我也想到!!!可否共享一下啊!
zhangyjxf@hotmail.com

网友N:
非标自动化设备注塑自动化设备电子烟自动化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