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如何打开FXGPWIN格式,怎么操作?

楼主(2007-04-24):
请教高手如何打开FXGPWIN格式,怎么操作?请指教!

网友A:
用GPP软件吗?

网友B:
在GPPW里点 工程 \ 读取其他格式的文件

楼主:
我试过的,提示:没有选择文件名。

网友C(2007-11-30):
请问有谁能教我在这个软件下怎么用状态编程???

网友D:
在GPPW里点 工程 \ 读取其他格式的文件 然后打开你FXGPWIN的文件夹选择你的文件 然后在程序 参数 内存方框里打钩就OK 了

网友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