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4-26):
有哪位大虾知道欧姆龙的仿真软件怎么用?我是从这里下载的,但是能按装能运行,就是不知怎么用,是英文的.而我的三菱的仿真软件就很好用.谢谢好心人
永远的菜鸟

楼主(2007-08-05):
这么多人看贴怎么没有回贴的?大家没有用过的吗?看来我要到欧姆龙论坛去求救了.
永远的菜鸟

网友A:
更久你的机型来决定是否有模拟,CJ1,CS1与CP1的有。一般不用去特意下载,在CX-P5.0以上版本都自带了有。

网友B(2007-11-20):
我也下了不好用啊

网友C(2008-01-01):
欧姆龙仿真软件1.0和实验演示板和相似,在左下角编程区从第一条语句区向下边输入。my god!只能输入语句。输完了,别忘了输入END。然后,点软件右上角“simulator”,再在右下角INPUT区点击输入信号灯(当然是信号灯跟前的点击小孔约),就可以在软件OUTPUT区看到输出效果了,当然,TIM  、 CNT也可以看到了。
欧姆龙仿真软件1.3 以上的支持CS/CJ  ,1.5以上还支持CP1H,比如在CXP5及以上选择 CMP2*    CPU编好程序,在改变PLC类型为  CS/CJ类型,在点击工具栏中的电话样子的符号,安提示的操作就可以了。最后,双击按钮,输入0或1,就可以仿真了
终于敲晚了
我的QQ58033321  ,邮件gaoxicheng @126.com  共勉,攻克小日本的小玩艺!

网友D(2008-04-24):
編完程序后編集然后點機工居可以仿真

网友E(2008-09-08):
仿真步骤:请打开已编写好的程序,双击“新PLC1[CPM1(CPM1A)]离线”——把设备类型更改为CS1G/CJ1G ,—确定—— 是 ——点击“工作在线防真”图标——下载选项“确定”——双击启动(0.00) ,设置新值1或0,按回车键。
注:对于软件,1为通,0为断开,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二进制。其它程序仿真也是相同的,但没有实物那么逼真,毕竟它是个仿真软件,但满足学习要求。要退出仿真,请按“工作在线防真”图标即可。
非标自动化设备维修,改造,开发;PLC,触摸屏程序开发.以诚信求生存,以技术谋发展!

网友F:
http://www.ymmfa.com/bbs/read.php?tid-12734.html

网友G:
QQ:235174304.VX:Deng2351743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