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遇到难题了,请教各位高手三菱FX2n通讯问题

楼主(2007-04-28):
最近厂里设备更新,淘汰下来一个三菱FX2n-128MR-001的PLC,我想在没事的时候学学这个东西,设备原来带有一条编程电缆,我把电缆一头的圆型口连到PLC,另一边有两个头,一个叫MODEM一个叫IBMPC,我就把这两个头都插在了这台工控机上了,然后把PLC加上了220V电源。我从网上下载了一个GX Developer三菱软件,打开软件连接PLC时我选择读取程序,然后全按默认项点下去,要等一段时间系统提示说无法与PLC通讯,请确认接续情况后再执行<ES:01802007>,因为我对这个不是很了解,现在通讯不上,所以很郁闷啊,哪位高手教教我啊。在这儿先谢谢了,哪位大哥如果方便就留个QQ号。

网友A:
哈哈.可能你数据线有问题.我的235174304
QQ:235174304.VX:Deng235174304

网友B:
你的数据线有问题

楼主:
楼上两位都肯定的说是数据线的问题,那我猜就一定是了。那有什么办法可以用我现有的东西作一条线啊,我这儿有个线,可不可以作一个,如果这个线好使是不是应该可以通讯上,不用设什么协议了?>

网友C:
IBMPLC连接电脑,圆头连接PLC,另一个头什么也不要连接
打开软件,通讯设置,COM口选择1 点通讯测试,然后COM选择2,点通讯测试....如此测试COM1-COM8
如果全不通应该是线的问题

楼主:
多谢站长细心的教导啊,可还是不行哦,估计是线不行了,站长能不能教教怎么修线啊?

网友D:
直接向杨站长买一根SC09的编程线得了。

网友E:
SC09的编程线多少钱啊?

网友C:
不开票 含快递费 50 RMB

网友F:
先检查COM口设置和波特率.

网友G(2007-10-17):
数据线服合吧!检查端口

网友H(2008-08-22):
检测COM口,是对更换通信线

网友I:
楼上所有人说得都不全,这有两种硬件故障可能
1、编程口问题(买个FX2N-422-BD,插在通信口上)
2、通讯线问题(找杨工买条通讯线SC-09)

网友J:
自己做一条也可以啊

网友K:
你设置的com口不一致

网友L:
引用 网友C:
不开票 含快递费 50 RMB
站长卖的真便宜,我从别的地方买了一根,不含邮费就50RMB,加了邮费70RMB,我建议楼主向站长买一根,今后买线我也得找站长啊,呵呵。

网友M:
站长说的很清楚了
知识改变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