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五一节快快乐乐,请教M8040是什么指令?

楼主(2007-05-01):
请问哪位高手知道?谢谢!

网友A:
M8040是禁止转移;驱动该继电器,则禁止在所有状态之间转移.然而,

网友B:
这个不是指令吧

网友C:
这是一个特殊继电器,在编程软件里面可以查到它的用途,同时随机的用户手册里也有

网友D(2008-04-02):
怎么是五一节快乐?

网友E:
7楼的解释很详细

网友F:
是状态步禁止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