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02):
主题内容与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空气压缩机设计、安装、操作及维护中应遵守的安全规则和操作规程。
 本标准适用于一般用固定或撬装的容积式空气压缩机(以下简称压缩机)。
 本标准不适用于下列类型的压缩机:
  a.轴功率小于2kw的压缩机;
  b.排气压力小于0.05 MPa的压缩机;
  c.排气压力大于5MPa的压缩机;
  d.用于呼吸、潜水、外科手术的特殊供气的压缩机;
  e.用于空气制动系统的压缩机。
2 引用标准
  JB8产品标牌
3 术语
  3.1最高许用工作压力制造厂对压缩机或其部件,在规定的使用条件下所规定的最高工作压力。
  3.2卸压№或安全№的开启压力安全№或卸压№开始开启时,其进口端的压力。
3.3最高预计排气温度 在规定的使用条件(包括部分负荷工况)下估计产生的最高排气温度。
4压缩机的种类
  按润滑形式可分为以下三类:
  4.1无油压缩机 空气不与润滑油接触,例如无油回转压缩机、迷宫压缩机、隔膜压缩机或带无油润滑活塞环的压缩机。
  4. 2油润滑压缩机。
  压缩腔中的运动件用油润滑,润滑油由专用注油器注入或由机器的其他部件供给,例如无十字头单作用往复活塞压缩机。
  油润滑压缩机主要有以下四种型式:
   a.输入功率大于20kw的风冷往复式压缩机,通常为排气压力不大于2.5 MPa的单级或两级压缩机,并常用于间歇性使用的场合;
   b.输入功率大于20kw的风冷往复式压缩机,通常为排气压力不大于0.3 MPa的单级压缩机, 排气压力不大于2.5 MPa的两级压缩机以及更高排气压力的多级压缩机;
   c.水冷往复式压缩机,通常为排气压力不大于0.5MPa的单级压缩机,排气压力不大于2.5 MPa 的两级压缩机以及更高排气压力的多级压缩机;
   d.水冷或风冷滑片式压缩机,通常为排气压力不大于0.4 ̄0.7 MPa的单级压缩机和排气压力不大于1.2 MPa的两级压缩机。
  4.3 喷油回转压缩机大量的润滑油喷入压缩腔,润滑油不仅润滑运动零部件,同时也有助于密封,并吸收压缩热。
5 潜在事故
  以下仅指出一些特殊事故,特别是固定的空气压缩机可能发生的事故。
  5.1不正确润滑
  5.1.1不正确润滑通常的原因是:
   a.使用不合适的润滑油;
   b.缺油;
   C.由于维护不良引起间 增大、油压过低,导致轴承磨损;
   d.不充分冷却或过度冷却;
   e.过度润滑;
  5.1.2压缩机润滑系统中的故 可能导致温度升高,当继续运转,温度会不断升高,润滑油有著火的危险。
  5.2不正确冷却
   不充分冷却会引起事故的发生,但过度冷却形成的冷凝液会使润滑油变质,引起气缸内壁腐蚀。
  5.3机械故
   机械故 通常是由以下一个或数个原因造成:
   a.超压;
   b.超速;
   C.不正确润滑;
   d.不正确冷却;
   e.维护不良;
   f.过度振动或受外力作用;
  5.4 人身伤害
   通常引起人身伤害的原因是:
   a.与运动件接触;
   b.与发热零件接触;
   C.从高处摔下;
   d.滑倒(例如由漏出的油引起);
   e.触电;
   f.维修时不正确使用工具;

   g.在有压力情况下设备或部件的爆破或爆炸;
   h.润滑油著火产生的有毒油烟气。
  5.5 噪声
   即使一般的噪声也会引起人的情绪烦躁,身心失调。长时间处在该环境中,还会严重损伤人的神经系统,导致失眠和情绪烦躁。平均声压级超过90dB(A)的噪声被认为有损于听觉,其危害程度取决于噪声强度和所处的时间。 压缩机产生的噪声主要有三个部分:吸气口噪声、压缩机表面辐射噪声以及管道系统散发出来的噪声。室内噪声级取决于室内全部声源的声发射以及房间本身的声学特性,即墙壁、地板和天花板的吸声作用。对总声压级来讲,压缩机的噪声并不总是最重要的因素,还必须考虑原动机产生的噪声。
  5.6 压力系统著火与爆炸
  5.6.1 油润滑压缩机
   一般认为,油润滑压缩机压力系统的著火事故是由于积炭引起的。当按照设计压力系统时,压缩机和压力系统都应当是清洁、无积炭的,这样可减少著火事故。对会产生积炭的压力系统来说,油的品级是比较重要的,而定期清洗  压力系统也同等重要。
   以下列出影响积炭形成的四个因素:
   a.给油量
   供油过度助长积炭的形成;
   b.空气过滤
    随空气吸入的尘粒使油变稠,使油通过排气系统热部件的通道时间延长,增加了油氧化反应的时间,因而加速了积炭形成的速度。
   C.温度
    明显氧化的起始温度与使用油的品级和种类有关。带有水冷却气缸的压缩机,推荐采用处理过的或 去除矿物质的水,以防止水道结垢。公认的起火原因之一是冷却水中断,引起排气温度急剧上升,超过压缩机的正常温度,当热区内的积炭层增加到足够厚时,产生起火。№的损坏,同样也能升高排气温度,引起事故的发生。
    级压力比很高的压缩机,在冷却不良或润滑油过量时,会出现“压燃”现象。在特定情况下,压燃引起的缸内爆燃,可变成沿著排气管道方向的连续爆燃。
d.存在催化剂(例如氧化铁)。
   5.6.2 喷油回转压缩机(特别预防)
    经验证明,良好的设计、润滑和维护,能使喷油回转压缩机避免发生著火事故,但由于油过滤器芯子引起的不正常温度升高,加速油的氧化,也会产生著火的危险。
   5.6.3 经验表明,防止发生油著火危险的三个重要因素是:
   5.6.3.1 合理的设计。
   5.6.3.2 油的选择恰当。
   5.6.3.3 压缩机的操作与维护,特别重要的有以下几点:
   a.保持低油耗;
   b.定期换油;
   C.保证油冷却装置正常工作。
   5.7 曲轴箱爆炸
    压缩机曲轴箱或齿轮箱中可能发生爆炸。
   5.8不正确的安装、操作和维护
    如果安装、操作和维护的方法不正确,同样也可能发生事故(见第四篇和附B)

第二篇压缩机的设计和结构
  压缩机供方应按本篇提出的各项要求执行。
6 一般要求
  在规定的压力、温度和其他规定的工作条件下,设计和制造的压缩机应可靠,并且操作和维护方便, 人身伤害的危险最小。
  6. 1 每台压缩机应在明显而平坦的部位固定上 牌, 牌尺寸与技术要求应符合JB8的规定。 牌上应标出下列内容:
   a.产品型号;
   b.产品名称;
   c.容积流量(排气量),立方米/秒;
   d.公称排气压力,MPa;
   e.轴功率,kw;
   f.转速,r/min;
   g.外形尺寸(长 X宽?高),mm;
   h.净重,kg; i.出厂编号;
   j.出厂年、月;
   k.制造厂名称及制造厂所在地
做人要低调,做事要高调。

网友A:
楼主辛苦了,如果能上传些有关气动和液压传动的资料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