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一个三菱变频器的问题

楼主(2007-05-03):
用一个电位器来控制三菱变频器的正反转,中间是停止位置,往左边调正转,速度越调越快.往右边调反转.速度也是可调.什么样的方法来做最简单最经济?我以前用过西门子的变频做过这个功能,只要简单设几个参数就可以了,但现在要用三菱变频来做感觉很麻烦,不知大家有什么好方法没?

楼主:
有谁帮帮我啊。变频器是三菱E系列的

网友A(2007-09-20):
可用两个电位器试一下,一个控制正转,一个控制反转.这是个模拟给定信号进行变频器控制调速的问题,在变频器参数设定为外部端子控制,按说没有问题的.(用一个电位器时,中间位置应该是电阻为零值.要选取符合要求的型号)
一个三菱变频器的问题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