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试程序时到了梯形图登录界面出不来了.

楼主(2007-05-04):
我用GX-DEVELOPE 8调试程序时到了梯形图登录界面出不来了.请问高人,应怎样才能看到梯形图?
哪位高人有这个操作软件的说明,E个给我:
abc.editemail@tom.com

网友A:
GX-DEVELOPE 8调试程序时到了梯形图登录界面出不来了,什么意思呀.有没有列表显示呀,就是语句输入的那种形式.如果有的话,检查编程软件的任务栏,选择"显示"下拉菜单中的梯形图显示,或是快捷键ALT+F1进行列表与梯形图显示方式的切换的.

楼主:
请问哪里有GX-DEVELOPE 8手冊下

网友B(2008-07-05):
应该切换到梯形图状态即可,好像状态不对

网友C:
1.
2.用ALT+F1在梯形图和语句表之间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