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x-4DA 的问题
做人要低调,做事要高调。

楼主(2007-05-04):
我司的一台设备用FX_2N-128MR PLC和一个4DA,两个4AD的扩展模块一起控制。4DA模块用来控制两个变频器,接在4DA后面的两个4AD的扩展模块用来控制温度的,放假前工作正常,开工后发现在触摸屏上无法控制变频器,其他的可以控制。4DA的POWER灯常亮,输入有24V的电压,但24V的指示灯不亮,另一灯也不亮,无输出电压,但接在后面的两个温度控制模块工作正常,请问这种情况是4DA扩展模块有问题吗?

网友A:
确认24V电源...

做人要低调,做事要高调。

楼主:
电源没有问题的,已确认过的。

网友A:
如果5V和24V都加上了,那就只有更换了..
嘿嘿...

网友B:
按常理这种模块是不容易损坏的,电压不是很高吗,其它部份有没查过?

网友A:
一般不会,可能是他的24V电源没有加上...

网友C:
检查4AD/4DA与主机连接的那根扁平的线.
最近发现这个插头经常有问题,接触不良,你用手压压也许就好了.
做人要低调,做事要高调。

楼主:
就是扩展模块的24伏的端子电压正常,但是指示灯不亮。5伏电压正常,指示灯也亮。DA指示灯不亮。无输出电压。我不理解的是在它后面挂的两温控模块工作正常,三个模块是串在一起和PLC通讯的啊。难道是局部损坏?我想把它拆下来看看,让后面挂的两个温控模块直接和 PLC通过扁平线连接不知可不可以。

网友A:
要改程序的...

网友D:
fx-4DA 出现问题的可能性倒不是很大的,检查变频器的参数设置是不是有问题呀.可能长假之后变频器参数出现问题了.如果不用fx-4DA ,后面两个特殊模块的地址会发生变化的,程序中检查FROM TO语句,模块地址顺次减1的.

网友E(2007-10-11):
请教fx-4DA 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