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模拟问题

楼主(2007-05-06):
我用过西门子的模拟量是直接用AIW,AQW来实现,fx的模拟量用指令form ,to来实现,看不懂,哪位高手讲讲啊

楼主:
我的意思是西门子的直接就有模拟量的存储器的,使用的时候直接调用这些存储器就可以实现模拟量的输入输出,而三菱的用FROM ,TO 还要看什么BFM,实在看不懂

网友A:
BFM是三菱特殊模块的内存缓存,不同模块的相同的BFM地址,表示的意思是不一样的.相同模块编号不同的BFM意思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要查相应的手册才可以编程的.

网友B(2008-07-05):
首先,必须确定三菱模块对应的模块号,既FROM后面的K#1(#模块号),
其次,必须确定你需要读取的数据为什么数据,到对应BFM寻找BFM对应的缓存号,也是FROM后面用到的K#2,
参考所附说明程序例子,上机运行立刻就会理解,但是一定要初始化定义的输入信号与所施加信号完全一样.

网友C:
在特殊模块手册中都有例程。对照该例程进行编程。BFM是必须参照手册来看的。三菱就是这种编程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