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请教K2Y0是什么意思?谢谢解答!!

楼主(2007-05-07):
在学习指令CML时,有例子说:CML K85,K2Y0;CML K1X0,K2Y0,请问列子中的K1X0,K2Y0是什么意思?而例子MOV K8,K1Y0中的K1Y0是什么意思?不好意思,刚学,请指教.

网友A:
在這里k1=4 k2=8 k3=12 k4=16 k5 =20 k6=24 k7=28 k8=32,k1y0的意思是y0-y3,k2y0的意思是y0-y7

楼主:
老大,这里的K85,K8中的85,8是指常数吗?按照你的意思CML K85,K2Y0是指:把常数85经反相后放在以Y0为起点的8个连续地址中吗?

网友B:
K2Y0 = Y0,Y1,Y2,Y3,Y4,Y5,Y6,Y7
K1Y0= Y0,Y1,Y2,Y3
K85 = 85

网友C:
8进制呀,

网友D:
K可以用做是个常数
和寄存器在一起时就不常数了
K1为4位
K2为8位

网友E(2007-12-10):
同心同德,共建家园

网友F:
我还没学到这来。

网友G:
K1为十进制的1;K2为十进制的2;
K1Y0中的K1表示组数,一般由4个位元件组成;K1Y0中的Y0表示这组数中最小的位元件.
K1Y0具有寄存器的功能;
K1Y0表示由4个位元件组成的1组字元件,其排列是Y3Y2Y1Y0;
K2Y0表示由8个位元件组成的2组字元件,其排列是Y7Y6Y5Y4 Y3Y2Y1Y0;
K3Y0表示由12个位元件组成的3组字元件,其排列是Y13Y12Y11Y10 Y7Y6Y5Y4 Y3Y2Y1Y0;
下载积分:+1(changchun520)

网友H:
引用 网友D:
K可以用做是个常数
和寄存器在一起时就不常数了
K1为4位
K2为8位

网友I(2008-01-14):


网友J:
K2Y0说白了就是作为一个可以用来储存0-255的一个数据寄存器。
用PLC输出,就是不同的数据代表YO-Y7不同的灯亮。
呵呵。。。

网友K:
y0-y7

网友L(2008-04-30):
位组合元件

网友M:
学习了,多谢各位兄弟

网友N:
k2y0的意思是y0-y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