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07):
  [ SET    L1900]  的 L1900是什么指令啊?

[ EXTR    ....]        是什么意思啊    拜托!

网友A:
[ EXTR    ....]  是扩展ROM功能。
[ SET    L1900]  的 SET  在FX系列PLC是设置的意思。
[ SET    L1900]  的 L1900应该是所设置的软元件。
但SET设置的软元件中好像没有L1900。
不知楼主说的:L1900是不是H900?
[ SET    L1900]  的 SET 在Q系列PLC 是强制转换执行和取消指令的意思
软元件中好像有L1900。
[ 此贴被jtcsdc在2007-05-07 23:15重新编辑 ]

网友B:
是哈子PLC啊...
L是Q系列锁存继电器...
EXTR是FX系列的指令...

网友A:
楼主有LG plc 解密软件的信息吗?
如有,发个信息给我。jtcsdc@163.com

楼主:
这个有什么好奇怪的吗?无非是三菱的软元件地址而已,L是锁存继电器。

关于锁存继电器的定义如下:

(a) 锁存继电器是可由可编程控制器的内部锁存(后备存储器)来锁住的辅助继电器。
即使在下列情况下,锁存继电器的操作结果(ON/OFF 讯号)也被保存起来。
• 当电源从OFF 到ON 切换时
• 当发生QCPU 复位时
• 锁存是由QCPU 的电池支持供电的
(b) 锁存继电器可由QCPU 的锁存清除来切换到关(OFF)。然而如果已经用软元
件设定参数将该锁存继电器定为锁存清除无效,则不能通过RESET/L.CLR 开关
来使该锁存继电器切换到OFF(关)。
(c) 程序中使用的接触器的数目(常开接触器,常接触)是没有限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