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个系统是否可以用RS422通信同时连2个GOT问题?

楼主(2007-05-10):
我在Q系列PLC框架上增加了1块QJ71C24通讯板与GOT900面板配合使用(原系统已经有1块QJ71C24与另外一个GOT900在使用),这样系统中就有2块QJ71C24分别对应2个GOT900。但是,我发现一个问题:新增加的GOT900一直是启动画面,按了切换到子画面按钮,子画面只是闪一下,马上又回到启动画面。不知有人碰到过类似问题吗?Q系列PLC是不是只能用1块QJ71C24接GOT,否则就有冲突?请求帮助,谢谢大家!

网友A:
三菱一个PLC是可以连接多个GOT的
画面切换问题和画面序列号所对应的软元件有关系

网友B:
对的,画面切换问题和画面序列号所对应的软元件有关系。
要好好看你的程序和GOT画面的设计。

网友B:
另:如果是QJ71C24(功能版本B)的话,可以只用一个模块连两个GOT,并不需要两QJ71C24的。
(QJ71C24用RS422和RS232分别连接;QJ71C24-R2用两个RS232连接)
[ 此贴被baoshizhi在2007-05-11 12:28重新编辑 ]

网友C:
s..............hao....................
PLC、触摸屏、继电器

网友D(2009-02-10):
估计是画面切换的软元件友被运算了,程序中出了问题
记得类似的问题本论坛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