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SB转RS232的电缆和SC-09的通讯问题

楼主(2007-05-15):
请大家帮帮忙,我的笔记本电脑没有RS232口,只好用USB转RS232的电缆再接SC-09与PLC相连,但一直通讯不上,后来我想了一下,在USB转RS232的电缆和SC-09的中间还要有一根转接线,这根转接线可以自制,它的接线图是什么?请大家帮忙提供,在这万分感谢!

网友A:
好像需要在编程软件的通信口设置上设置一下,USB口不一定是默认的COM1口。
另外你的USB转RS232的驱动安了吗?

网友B:
我的也是,显示PLC通讯故障。哪位高手帮下忙。
chfangyuan@163.com

网友C:
同一根线,同一个电脑 ,可以同欧姆龙通讯,不过,不能同 SC-09通讯。不知道为什么?要是是转接线不行 ,可是到台式电脑又是可以的。。。狂郁闷。请指点!

网友C:
版主,能帮忙回答一下吗?

网友D:
USB与RS232在高层协议是不同的,两者需要有软件转换.不是简单的更改硬件可以完成的,我用鸿格的I-7560并安装了他的虚拟端口软件实现了你所希望的功能.但实际使用时发觉不是太稳定.

网友E:
买一个立特牌USB与RS232接头很好用,U盘大小。

网友F:
不用什么转接线的。主要是USB转RS232的问题,好的线是可以的,但大多有些问题。我建议你用PCMCIA卡直接转串口(RS232),这种卡的价格在200(最低价)或以上,效果很好,因为转出来的是实串口,所以很稳定,用于单片机编程也没有问题

网友G:
楼上正理,关键是usb转232的问题,毕竟只是虚拟串口,问题多多,不同的芯片对各种plc的支持也不同

网友H(2007-06-14):
USB转串口线, 先装驱动, 再接线, 要注意转换线的质量问题, 我买过的在电子城45元(Y-105), 针口内板是黑色的, COM口就要在电脑属性查找其端口号, 再到软件上设置, 就可通讯.

网友D:
我在电脑市场刚买了一块PCMCIA-RS232转换卡,第一天用,情况不错.以前用USB-RS232读不出的程控器全读出来了,价格160元,

网友I:
usb转RS232兼容性差,如果搞工程,还是买带COM口的.这个问题我研究了半年多.也买了电缆,白花了许多钱.

网友J:
1,確定USB轉RS232驅動有沒有安裝
2.右擊我的點電腦屬性,看看硬體裝置管理中的COM口是多少
3.你的PLC型號是甚麼

网友K: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是,显示PLC通讯故障。哪位高手帮下忙。
chfangyuan@163.com
COM口没有设置正确。

网友L:
我现在使用PCMCIA卡 以前买过USB转COM口连接不上

网友M:
我也买过的不好用,驱动什么都装了包括通迅参数都试了多少次了还不行,后来我就用了PCI转的了很好用的一年多了也没有过毛病

网友N(2007-07-25):
请问PCMCIA卡直接转串口(RS232),哪个牌子较好。

网友O:
USB-SC-09 一根线的问题 也就几十元 深圳买这线的非常多/
专业销售:三菱PLC、变频器、人机、伺服、张力磁粉等 联系:13572820110

网友P(2007-10-28):
可以用了,在USB转RS232的电缆和SC-09的中间不须要什么转接线了

网友P:
我试过这样用行的,com口调整下

网友Q:
主要是USB转RS232的问题,我也建议你用PCMCIA卡直接转串口(RS232),我现在用的就是这种,没得一点问题的啦,之前用USB就烦死啦

网友R:
安装驱动程序后,打开COM口列表,选择好COM口即可使用。

网友S:
USB转RS232的问题由来已久,支持8楼的说法。

网友T:
买台IBM的笔记本,型号为T30。稳定耐用。不要听什么转来转去。不好用!!!

网友U:
USB转的最好是直接插到USB口的,不要有延长电缆的,有延长电缆的好多都不支持。

网友V(2007-11-30):
力特USB转232兼容性比其它的要好,一般都能用的。

网友V:
其实USB转的都是虚拟的串口。没有电脑自带的好。

网友W:
我也是用SC-09的通信,只要设定一下COM就可能了

网友X:
用了好多种。。。都不太稳定

网友Y:
联想旭日笔记本能加PCMCIA卡吗?

网友Z:
谢谢楼主啊,让我找到了一个顶你的机会哈

网友AA:
买一个Z-TEK的USB转232标准串口线,深圳65元,很好用,要再连上普通串口线

网友AB:
利特的很好用,也很稳定

网友AC:
可买专用电缆,要驱动

网友AD:
USB-SC-09成品线有的。直接买一根可以了,很好用。

网友AE:
只能说明你的那根USB转RS232的线质量不行!换根好点的试试.另PROFILE蕊片的性能不错,绝大多数PLC都可以用的.

网友Y(2008-03-21):
转232的PCMCIA卡有哪些牌子的好用?前几天试了一个能装上,但是不能和三菱FX2N通讯,和一个串口猫就可以,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AF(2008-07-08):
专业生产各种PLC编程电缆线
山东济南伦渠公司,专业生产rs232-rs485/422/can/lon/光纤/以太网转换器  隔离器 中继器  远程驱动器 串口扩展器 串口服务器 豪克能超声冲击疲劳应力消除设备 冲击枪 振动时效 增强疲劳强度 西门子编程电缆 三菱编程电缆
光纤 交换机 光纤收发器 光纤转换器 光端机 光纤MODEM 光纤网卡 收发器机架 视频光端机 TCP转换器 多功能转换器 485转换器 RS485转换器 协议转换器 接口转换器 串口转换器 光纤转换器 光猫 调制解调器 光缆 PLC编程电缆

公司名称:济南伦渠自动化公司
地  址:山东省济南市花园庄东路6号济南数码港6号楼  邮编:250013
手    机:13075348421
座  机:0531-88348421
网  址:http://www.fucan.com
     http://www.lqic.com

网友AG:
请教楼主:我用USB转232线,FX系列不行,别的都可以。我的全部线在别的电脑都可以。很烦请教各位。
我电脑是戴尔1400,问电脑公司他们说:电脑本身不兼容

电话:13564656528

网友AH:
USB转RS232的电缆很不稳定,对不同的PLC会有通讯不上的情况。
建议买PC卡转RS232,非常稳定。插在外置无线网卡的位置。

网友AI:
我用PCMCIA卡直接转串口(RS232)很稳定

网友AJ:
编程软件的通信口设置上设置一下COM口,在电脑硬件管理器上查看。
另外要安装USB转RS232的驱动

网友AK:
PCMCIA卡直接转串口(RS232),哪里有卖啊?

网友AL:
是啊,我也有过这个问题

网友AM:
干脆买一条USB-SC-O9的编程电缆的了

网友AN:
引用 网友U:
USB转的最好是直接插到USB口的,不要有延长电缆的,有延长电缆的好多都不支持。
天外飞仙版主说得对,我就是用了力特牌的转接头,带延长线,延长线可用可不用,使用还可以,型号是ZK-005。在台达,威纶,人机,LS,三菱,Proface这些品牌的PLC或显示屏上都可以通信,没出现过问题,西门子等品牌我没试过,等有机会试试。

网友AO(2008-08-19):
直接用USB线不是好过了

网友AP:
USB转串口得用好的,便宜的不好用,经常联不上

网友AQ:
我用的SC90感觉不怎样

网友AR:
我的USB转232线,开始还能和白光触摸屏通迅,一下就不行了,但是可以和PLC通迅,是怎么回是,感觉这东西很易坏啊,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啊

网友AS:
我的也是那样,都买了好几条转接线了,请问有最好的解决办法?谢谢了

网友AS:
求求各位了,现在的笔记本很少有232串口了,谢谢

网友AT:
主要是USB转RS232的问题,好的线是可以的

网友AU(2008-11-01):
这个问题让我半个月都没有搞定,现都无法学习!谁帮帮我,我的电脑是联想F41A的,无串口,只由USB,谢谢!

网友AV:
对啊,真的很有用

网友AW:
学习了,长见识.

网友AX:
買一跟工控專用的usb轉rs232的電纜
互相学习

网友AY:
烦人的问题

网友AZ:
我买过一根USB转串口的,
都能用!
但是花了我300多RMB!
心还在痛啊!

网友BA:
要买“工业级”的USB TO RS232转换器,目前市面价格都在一百元之上。电脑耗材店的几十元的转换线,大都不太好用。

网友BB(2009-08-06):
虚拟串口,问题多多,不同的芯片对各种plc的支持也不同

网友BC(2009-09-08):
可能是窜口不同的班本驱动装多了。引起冲突,本人就遇到过。

网友BD:
我30元买的能用啊

网友BE:
需要在编程软件的通信口设置上设置一下,USB口不是默认的COM1,你要到“我的电脑-右键-属性-硬件-设备管理器-端口’点击开看你的线缆的端口是什么,在端口上双击,改成1-10以内的,再在PLC软件里根据端口改就可以了

网友BF:
8楼的朋友所说PCMCIA在那有买的。请告诉一下
FRT503@126.COM

网友BG:
com口选择的时候不是选COM1,我的电脑一般是COM4,在好几台电脑上用过都是这样

网友BH:
请问昆山那里有卖SC--O9,急需

网友BI(2010-01-26):
我也用CS09和FX2N通讯效果很好要按装驱动软件和选端口为选COM3

网友BJ(2011-02-18):
关键是usb转232的问题,毕竟只是虚拟串口,问题多多,不同的芯片对各种plc的支持也不同

网友BK:
是的 我同意8楼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