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请教

楼主(2007-05-17):
PLC与电脑连接232电缆焊接编号,有人知道吗?请教一下!

网友A:
可能同它差不多的

网友B:
这好像是LGPLC的编程线

网友C:
请说明何种品牌PLC?

楼主:
不好意思.是三菱的PLC

网友D:
??????????????
学习!!从点滴做起!!!

网友E:
有啊...上面都能找到

网友F(2008-09-09):
明明是LG的下载线呀,

网友G:
如果三菱的也是RS232端口,楼上画的图可以用
请教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