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多台变频器通讯程序怎样做?

楼主(2007-05-17):
如题,我会1对1的通讯编程,但不不知道1对多的通讯程序具体怎么做望高手赐教!

网友A:
PLC+485BD+变频器
RS485 通讯,变频器设不同的地址
RS指令中的地址做条件分时通讯

楼主:
老兄:关键就是RS指令中的地址做条件分时通讯我不只到怎样做啊?望赐教!

网友A:
比如说D100 存放的是地址
变频器地址分别设置成0,1
M8000 INC D100
D100〉=K2 RST D100
D100=0 传输值=1号的参数
D100=1 传输值=2号的参数
RS指令把传输值给变频器
下载积分:+1(YMMFA) 热心助人!

楼主:
这样不是每个扫描周期D100加1,数据传输一次.

网友B:
8台以下用专用指令驱动;
8台以上用RS指令周期循环驱动,不能只变更地址,应该按组变更吧;
台数多了扫描周期会增长的,实时性会差一些...

楼主:
专用指令驱动是指的FX2N--ROM-E1吧,它能和三菱以外的变频器通讯吗?

网友B:
不能,三菱变频器专用通信协议...

网友A:
这个就是设计费用的问题了,想不受扫描周期影响还是要靠西门子伺服来解决多轴同步的问题

网友C:
都是三菱的就好做多了.

网友D(2007-07-29):
请问大家,有没485BD说明书呀

网友E(2008-07-09):
多个合并起来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