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实现人机界面设定按钮启动(停止)plc(fx2n)

楼主(2007-05-19):
我们使用海泰克(HITECH)pws3261人机界面、三菱fx2n
希望能在系统通电后,按下触摸屏启动按钮来启动plc,
试验n多次,没能成功,请大家伙儿能帮忙。
在这里先谢谢了!

网友A:
FX2N好象不支持人机对其SOTP和RUN;
支持X1端子的SOTP和RUN;
你可以用MC和MCR指令来达到目的...

楼主:
谢谢崇庆阳光。
fx2n可以从x0--x8、x10--x18进行stop\run操作,前提是必须给x端子加上高电平(run),
而人机界面只能给出一个脉冲。
在三菱编程软件中,可以进行plc的stop/run,软件肯定通过编程端口写入指令,不知这串指令在人机界面里如何实现?或者是哪种人机界面能够实现stop/run的指令输出?
学习!!从点滴做起!!!

网友B:
强制PLC的SOTP和RUN.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强制PLC的SOTP和RUN.
如何实现?请所得明确些,我是刚刚接触plc。是给x输入端子加恒定高电平吗?或者是用程序强制执行?但是x端子是不可以进内部程序操作的。

网友C(2008-07-05):
在程序中定义一个软元件例如m##,输出m8037即可实现.
LD M##;
OUT M8037
另外在触摸屏界面设置一个按钮,对应软件为M##.

网友D:
在PLC程序里做两个时间(0.7秒),在HMI上做一个复归型开关M156

网友E:
我也想学学,还请楼主评出一个最佳答案。

网友F:
在程序中写入:
LD M8000
OUT M8035
OUT M8036
将触摸屏启动按钮地址设置为M8037,M8037 ON时STOP;M8037 OFF时,RUN。

网友G:
我同意9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