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20):
请问站长,资料想与大家分享,如何上传?

网友A:
发贴时,最下面有一个"浏览"

点了就可以上传

可以上传500K以内的文件.

再大的文件可以尝试先压缩下.

如果还是大,

给个下载地址也行

网友B(2007-11-04):
站长:
    你好!我下载的GT-Designer2-C Ver2 中文版软件里边与GOT通讯一栏中900系列GOT只有RS232C通讯选项,而我的电脑没有RS232C接口,只有USB口,读出PLC程序时可以转换使用, 请问站长:可否用1000系列GOT选项把通讯设置为USB来读取900系列的GOT程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站长:
    你好!我下载的GT-Designer2-C Ver2 中文版软件里边与GOT通讯一栏中900系列GOT只有RS232C通讯选项,而我的电脑没有RS232C接口,只有USB口,读出PLC程序时可以转换使用, 请问站长:可否用1000系列GOT选项把通讯设置为USB来读取900系列的GOT程序?

这种情况,你设置一样按232的设置,在电脑上装个USB转232就行了。
千万不能用1000系列的设置,搞不好你的屏会坏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