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21):
玻璃钢化炉温度控制,用PLC做,温度老是控制不好,是否需要做曲线,请有经验的和做过的高人指点,谢谢!!QQ:279164825

网友A:
这是个惯性负载吧...
用的哈子算法控制?

楼主:
用的是PID,但是温度补偿和温度飘升不理想。

网友A:
我没有做过哈...
但我认为有几点要考虑的:
1,传感器的灵敏度;
2,传感器的输出为模拟量的话,要考虑AD模块的分解力;
3,加热器的功率;
4,PID参数是否合理;
(前不久我转过一篇PID的参数调节技巧一文,在本坛)

网友B:
我许了愿,就来还愿
主体配置是这样的
FP2-PSA2 AFP2632电源模块
FP2-C2 AFP2231 CPU模块
FP2-SDU AFP2460序列资料控制单元
FP2-HSCT AFP2441高速计数模块
FP2-DA4 AFP2410模拟量输出模块(4-20mA)
FP2-AD8 AFP2400模拟量输入模块(4-20mA)
还有就是另一个FP2-PSA2 AFP2632电源模块
配了FP2-X16D2 AFP23023I/O输入6块
FP2-Y16DR AFP23013输出模块3块
FP2-C2有一串口RS232C同IMMI通讯
FP2-SDU有一串口RS232C同温度控制器通讯
s:1]
[ 此贴被wxh0734在2007-05-23 17:37重新编辑 ]

网友A:
还保密嗦,希的好我不需要...

网友A:
FX3U的模拟量和PID手册上有详细的用法解释的...
FX2N的编程手册上也有...

网友A:
开玩笑了...
[ 此贴被崇庆阳光在2007-05-23 18:42重新编辑 ]

网友B:
发几个无关紧要的文件,大家想看的就看一下,也是人家公司的不是我的
在研究这个的大部份是杭州人,
这两个文件不是程序,只是广告
你可以不下,但不要骂我

玻璃钢化炉监测系统方案
附件: lance10[1].rar (150 K) 下载次数:121

网友B:
有一个太大发不上来了

楼主:
大家别逗了,说正经的,有成熟经验的朋友给我们介绍下控制原理和经验,如果有PLC控制程序的请大方点,让我们借鉴一下,非常急!!我们是在改造钢化炉。

楼主:
做广告和没诚心帮忙的朋友,请别打扰,给我们一个纯净的技术讨论空间

网友C:
钢化炉的工艺我是熟透了!和用哪些硬件最为直接控制!

楼主:
23楼的朋友,你很熟的话,请给我们些帮助好吗

楼主:
我们使用的是晶体管输出PLC,TC温度检测模块,采用PLC控制加温,但是上区温度可以控制的比较稳定,下区温度不行,会不断的往上升,生产时补温比较慢

楼主:
加温驱动用的是SSR

网友B:
系统由HITECH触摸屏、三菱Fx-2N系列PLC、鼎升力创R-8188 PC-BASED 控制器、鼎升力创温度采集模块R-8018、温度传感器热电偶构成。触摸屏作为人机交互的系统,可以设定、存取、显示工艺参数并且可以设定和显示温度;PLC作为上位主机,完成工艺流程和温度控制;R-8188作为串口通讯控制器,实现温度上传和主机命令下达;R-8018作为热电偶温度采集器,负责各区温度采集
R-8018是8路模拟量热电偶输入模块。分辨率为16位,热电偶类型为J、K、T、E、R、S、B、N、C可灵活设定。
由于鼎升力创R-8018温度采集模块采用RS-485通讯方式,可远距离通讯,系统所有模块只需要用一条通讯线进行连接,具有高通讯速率,高采样分辨率,智能化、光电隔离、强抗干扰和双看门狗设计,使系统的可靠性增强,数据高速I/O成为可能,软件开发也较为容易。
系统可根据测量的温度点数任意增减模块数量,配置灵活,端子可插拔,采用导轨式安装,施工维护及其方便

网友D:
我的方法:PLC温度输入模块读取温度,用晶体管输出作为驱动SSR,结合触摸屏对各点的温度补偿设定的曲线进行工作,最主要的一点是炉内要有空气对流装置,这样炉温才会按照设定的来,要么要有加热的辐射板,效果也不错的,否则温度的惯性是很大的,下面会难控制一点。

网友D:
我用的 松下PLC  FP2系列

网友D:
同昌在业界是很有名的,温度控制就是那个高深莫测的黑匣子!  wxh0734    你好!你是那儿的(公司)?

楼主:
tcme,你好,各点的温度怎么补偿呢?

网友D:
就是温度曲线设定。

楼主:
就是怎么设定没搞清楚,普通的控制我们都会做的

网友D:
每区根据实际的结果情况(玻璃的弯曲现象)设定不同温度设定值,功率可以是全部一样。看玻璃是向上还是向下弯,然后再调整每区的温度设定值,如果是50个温控点,把这50个温控点的温度设定值连成一条线,不就成了温度控制曲线啦!

楼主:
tcme,你好,温度曲线设定能给我们1个参考吗

网友E(2007-12-17):
你要使用许多温控探头,大概1平米要用一个探头,第一次升温要1-2小时

网友F:
好学习会有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