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X3U编程口

楼主(2007-05-22):
有那位朋友知道如何激活编程口115200波特率通讯的,请告知好吗?

网友A:
传输设置,选择串口那里.
或者用D8120试下?

楼主:
您说的传输设置是编程软件用的;
D8120是串口通讯用的;
我要说的是编程口接组态软件之类的第三方软件如何激活115200波特率通讯...
我估计编程软件在给FX3U通讯的时候,首先激活了PLC内的115200波特率标志吧?
因为FX系列的PLC三菱公司对外公布的编程口通讯波特率为9600...

网友A:
这个问题可能要考虑两方面
一方面是PLC的,一方面是组态软件的
3U是新东西,也许组态软件方并未完全了解和完全支持3U的功能。
3U上还可以这样设置

楼主:
好象您说的是串口是这样设置的,新版FX通信手册有说明;
FX系列PLC默认的编程口波特率为9600;
但编程软件就可以用115200下载程;

网友B:
请问,FX3U能使用的通信口最多有几个,我想挂1个上位机和3个触摸屏,能实现不

楼主:
1个编程口,2个串口;
触摸屏可以串联的...

网友C:
没用过,下一次要用一下,我用FX2N常会通讯口不购用!!!

网友D(2007-08-21):
请问站长,贴图上那个H/W类型表示什么意思?

网友D:
崇庆阳光,你用过Fx3u的plc啊,请问怎么和你联系,有些问题想请教你

网友D:
更改通讯波特率是通过上面发一组数据至PLC,由plc 自己激活的,所以,一般提到的9600只是默认,很少有用。我这边就是38400,是触摸屏激活plc的。
命令格式我也知道了,现在只是在破解地址,不过,很快我就可以知道结果了。等我的好消息吧,不过,如果有哪位兄弟知道,就说说吧,不要让我再搞这个协议了,浪费了我N多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崇庆阳光,你用过Fx3u的plc啊,请问怎么和你联系,有些问题想请教你
QQ:2497934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