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23):
我们能不能做一个游戏,游戏规则是这样的:
1:采取一答一问的方式一路跟帖下去,既你现在回答楼上所出的问题,你可出一个问题问楼下的,你所答问题的答案要是可取的;
2:所有的问题必须是三菱的问题,这样可能达到好好学习三菱的目的.
3:你所发的帖子要按答和问的格式发,以便别人可以回答你的问题..
例如:
原始问题是:
三菱里一般用的辅助继电器是哪些点?

现在你回帖内容如下:
答:M0-M499,共500点,
问:MOV指令是什么意思.

下一楼继续答和问,由于在这里的答和问都比较简单,又只能在三菱这个范围内出题和答题,所以达到了加强基本功的目的,让更多的初学者受益.

好了,我现在出最原始的题,下一楼可要按游戏规则接下去噢:
问:LDP X000与 LD X000有什么区别?在编程中怎样体现其差别?

网友A:
回答:
LD  是常开触点
LDP 是上升沿脉冲

LD X0  OUT Y0
X0导通后Y0就一直导通

DLP XO OUT Y0
X0导通后 Y0只导通一瞬间

或者说,在LDP的情况下,不管X接通多长时间,也只给一次信号。而在LD的情况下,X只要还在接通,信号就一直有。

问楼下

MOV 和DMOV 有什么区别?

网友B:
应该是偏注通信方面的吧

网友C:
其实两者功能上类似,都有通信用模块,也都有数模转换模块和温度模块。两者最大的区别在于:特殊功能模块通过扩展电缆接在FX PLC右侧的扩展接口上,使用时占用PLC的IO点,部分特殊模块还需外接电源。
特殊适配器通过适配器转接BD板接在PLC左侧,使用时直接与PLC内部数据存储器进行数据刷新,不占用IO点,不用接外部电源,尺寸也比特殊模块小得多。
特殊模块的种类比特殊适配器要丰富,有些单元想插补定位、以太网,只有特殊模块,没有适配器。

网友C:
呵呵,楼上的补个问题啊

网友D(2007-12-17):
[h3][/h3]
 大家把游戏继续玩下去

    问:LD M8000 MOV K2X0 K2Y0是怎么解

网友C:
3,ENCO指令进行译码的时候,只计算最高位,即X23。其他位的状态不予考虑。

网友C:
忘了问问题了,ABS和ABSD有什么区别。FX系列的。
jay73

网友E:
我也来参加
答:ABS是用于绝对位置读取的,刚开机时用于读取当前的绝位置,ABSD是用于凸轮绝对控制方式,既某角度开启某角度关闭的一种控制方式。
问:用FX3U的PLC进行脉冲定位时会出现脉冲丢失,在每次定位时都会有偏差,我们称之为“零点飘移”请问有什么好办法吗?

网友E:
直接发脉冲的

网友F:
请问楼上的有问题吗?我来问一个吧,PLC是交替输出指令是什么?
zhou-jinsou

网友G:
回答楼上的问题:交替输出指令是 ALT (FX系列)。
请问:中断指令怎样使用?

网友H:
这方法是好 现在我才发现我下载的资料里少东西, 没有中断指令

网友I:
樓上的已經回復了繼續以下問
FX2N內藏高速寄宿器的編號已及機能
X0~X7
以一相一計數為例:
X0 C235 U/D
X1 C236
X2
X3
X4
X5
X6
X7
.............................................
jay73

网友I:
阿咧錯字寄宿=計數
jay73

网友I:
中斷指令=EI 中斷許可
IERT 中斷復歸
FEND 結束命令
DI 中斷禁止 藉由DI設定可做中斷禁止區間的設定
由於範例有點長需要的人將MAIL告知我

网友J:
前面没问题哈,偶想问一个,FX2N系列的浮点数运算如何实现呢?
jay73

网友I:
用FLT 指令轉就可以

网友K:
真是超人啊

网友L:
我想问一个问题,LD M35 SFTL M21 M40 K16 K1一个左位移指令应如何解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