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搵人撰寫一個PLC程式~ 價錢可以商量~

楼主(2007-05-23):
想搵人撰寫一個PLC程式~ 價錢可以商量~
air pump及人機控制裝置
PLC:三菱 FX2-24MR 人機:三菱 F930GOT
使用軟件是GX developer
要做一個air pump(氣泵)及溫度控制裝置,
要可以在人機控制開關時間,
例如我輸入時間是22時開及23時關,
之後每日到呢個時間air pump就會on及off,
如果可以的話可以控制星期幾或幾月幾日更好,
因為我聽說PLC有萬年曆的功能,
而溫度方面則是溫度低於指定溫度時,例如20度,
heater就會開,當到達,例如25度時就會off,
當然是要可以在人機上更改on,off的溫度啦!
人機方面是使用FX-PCS-DU-WIN-E,我可以提供。
可以盡快回復我嗎?????
sui_wan0619@yahoo.com.hk

网友A:
可以的,比较简单的,FX2好象太老了吧

网友B:
不知道楼上的在那里?如在深圳附近,可联系为
gaorenhao@126.com
.
学习!!从点滴做起!!!

网友C:
楼主如果是在佛山的可以找我...免费的..
助人为乐嘛!!!

网友D(2007-12-21):
你在苏州吗?我可以帮你改决。
zhou-jinsou

网友E:
开关量启动气泵好解决,只要把屏中的时间设定值和PLC时间日历的特殊寄存器比较,控制输出,动作接触器,启动气泵,如果气泵的功率大,需要用到变频器或者软启动器的话则用输出控制继电器从而启动设备.温度控制有很严重的滞后性,可以通过温度变送器采集信号,传给温度控制器,再和PLC的给定值比较通过PID调节.这方面山武的功能比较优越,三菱的温度特殊模块没有用过,不知道精度和PID调节功能怎么样. 我是工控新人,欢迎大家一起探讨.
njhe007@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