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求教!!

楼主(2007-05-24):
为什么在上面的下载的程序为什么打不开???/

网友A:
楼主用的什么软件?三菱的GPPW编写的PLC程序是一个文件夹,不能直接打开,需要先打开GX-Developer,然后在Project / Open Project菜单里找到你下载的文件夹,点击打开就可以了

网友B:
我的能打开,但模拟器装上后不能用。查控制面板下添加程序里没实际容量。能否帮忙查查。

网友A:
3楼的兄弟装的是什么模拟器?GX-Simulator么?如果是GX-Simulator的话,安装完成后,在编程软件里有一个菜单选项会被激活Tools>Start Ladder Logic Test,点击以后,开始选择往虚拟机里面传程序,操作跟使用实机时候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