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人

楼主(2007-05-28):
如何用南极星软件把三菱程序中的日文字符转换换中文?谢谢!

网友A:
楼主是想在中文系统下显示日文字符还是直接翻译成中文?翻译的话肯定不行。三菱的我还真没见过日文程序,当年用Omron的时候,日文全是乱码,我直接装了个日文的XP

网友B:
首先你的系统里要装有日文语言
软件才能正确地显示出日文
然后再使用合适的软件翻译之

楼主:
谢谢KONEV ,我是想把日文注解翻译成中文,因为我们公司的设备都是日本的。那位大师帮忙解决?先谢啦!

网友C(2009-03-25):
不用这样,安装WINDOWS的日文包,从新设置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