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如何导出CX-Programmer程序中的注解啊?

楼主(2007-05-28):
我使用松下PLC非常的熟悉,现在想熟悉一下OMRON的PLC,程序编好了,但是想把元件的注解导出成*.xls 或者 ×.txt的形式,但是找了很久,也没有发现,求各位大哥指点。谢谢!

网友A:
在工程工作区选择符号项,右面窗口就是所有内部软元件的注释,全选、复制就行了
不过这个方法只能提取软元件的注释,程序段注释弄不出来。
CX-Programmer自带注释导出功能,在文件下拉菜单里有,不过那个文件格式Excel能不能读没试过

网友B(2007-09-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