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请问PLC如何控制变频器运行呢!请各位高手帮忙!

楼主(2007-05-29):
假如说在触摸频上设置个长度参数(D)怎么让PLC控制变频器运行至(D)谢谢!!

网友A:
可能要增加光电编码器做反馈才行呀

楼主:
是啊,有编码器给反馈信号啊,谁能帮忙指点下吗

网友B:
编码器的返回数值大于等于给定值,PLC输出断开就行了...

网友A:
给个实例参考下

网友C:
wxh0734 的思路是对的。调试时,不同速度下预停距离是不一样的。

网友A:
这是一个简单而常用的控制方案,做减法运算和正比例运算,但定位精度不高。
如果你有高精度要求可以考虑伺服控制器+伺服电机

楼主:
请问如何控制恒温呢,用PID控制主要是控制哪个参数呢,请各位高手指点下!!!先谢了!!!

网友D:
第一,进行数模转换,控制频率设定定位器,要求模拟输入。
当然变频器还可以手动外部设置
第二,安旋转编码脉冲定位器,算脉冲,给rh/rm/rl信号
一点点个人观点

网友E:
采用高速比较指令DHSZ,DHSCS,DZCP可以实现编码器的脉冲数和内部数据的比较.具体可参照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