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
为什么 GT Simulator2软件的仿真用不了呀?

楼主(2007-05-30):
站长为什么 GT Simulator2软件的仿真用不了呀?
[ 此贴被wxh0734在2007-05-30 22:32重新编辑 ]

网友A:
因为你的GX-Simulator和GT-Simulator版本或语言不一致,我以前也碰到过。楼主的GX-Simulator是不是英文的?

网友B:
出现如上情况的解决方法是有的,需要修改注册表。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TSUBISHI\SWnD5-LLT\CurrentVersion]
Language=SimpleChinese
即修改LLT的语言和GSS的一样就可以了。

楼主:
换了个版本后没事了,呵呵可能原来的版本太老了

网友C(2007-09-30):
语言是要一致的
三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