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用PLC如何控制恒温呢?

楼主(2007-06-02):
请问如何控制恒温呢,用PID控制主要是控制哪个参数呢,请各位高手指点下!!!先谢了!!!

网友A:
首先声明我也不懂啊,一起讨论下。
我见过的一种恒温方式控制过程是:首先温度传感器将检测到的温度转化电压信号,送到PLC的AD模块,AD模块将电压信号转化成PLC可识别的数字量,然后PLC在程序中设定温度值与反馈回来的温度值做PID运算,再通过DA模块去控制SCR,也就通过SCR控制了发热丝的两端的电压。来达到恒温目的。

网友A:
这个给你参考下啊

楼主:
想问下,那关键是要控制哪个参数呢

网友A:
具体问题具体对待,参考一下FX3UC用户手册(模拟量控制篇)在最后有PID指令的详细介绍

网友B:
这是我用松下PLC写的程序中使用 PID加热温控一路要用到的30个寄存器,用注解来表示每个寄存器的作用合设定范围。可以参考一下。
PID控制都有自整定功能,如果设定不好PID参数时,可以自整定方法自动搜索出最佳的参数。

楼主:
明白!谢谢指点!!!

网友C(2007-12-20):
也许是通过两个温度开关,一个做上限,一个做下限。当温度超过规定值时,温度开关动作,同时给PLC一个电信号,让PLC 执行控制操作
学习!!从点滴做起!!!

网友D:
在恒温控制中,主要调节P(比例)和I(积分时间)两个参数,论坛上有关于PID调节的帖子,你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2008-01-19):
多谢个位的请教!祝大家工作愉快!工控家园越办越好!!

网友E:
8楼说的是常规控制方法,我支持12楼的说法

楼主(2008-05-18):
为什么温度漂浮很大?相差5-15度

网友F:
模糊控制 我在做呢 不会。。。。

网友G:
用的是模拟功能块吧

网友H:
目前PID是一种非常老但非常有用的一种控制方法 是属于经典控制理论里的东西 我个人认为这个比较好

网友I:
用2LC比较好,自带PID

网友J(2008-07-08):
我顶啊,一直以来对这个问题都有点混淆

网友K:
在我们这个网站里有很多现成的例子,你可以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