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
解决FXGP乱码注解的小技巧

楼主(2007-06-02):
我们一般的在三菱FX专用编程软件SWOPC-FXGP/WIN-C里写的中文注解,显示的时候却是乱码,那么是怎么一回事呢~-- 字库不对,这里我有点小技巧要告诉你:首先去C:\Windows\Fonts 找到MSGOTHIC和MSMINCHO然后删掉重新启动计算机再试试看,以前写的注解还是乱码吗??
如果直接删不掉的话,我建议你先把它们的尾追改一下.比如改为MSGOTHIC.txt什么的那样的话应该是可以删掉的~ 你如果不相信的话 不妨去试试~~

网友A:
谢谢了,我去试试~~

网友B(2007-12-23):
新手报道
没积分 赚积分 哈哈

网友C:
我在其它网上也看到过,如该二个文件删不掉,用删除文件的软件进行删除.

网友D:
是不是日语出的错?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网友E:
如果在FX-PCS/WIN-C软件中不能正常显示中文注释(出现乱码,见下图),则一定要先将操作系统中的日文字体删除以后才能够正常显示。
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启动“Internet Explorer”,并选择“工具”/“Internet选项”。
2. 在“Internet选项”对话框中点击“字体”按钮。
3. 在“字体”对话框中将“字符集”选成“日文”。此时在“网页字体”和“纯文本字体”框中会显示系统中已经安装的日文字体。
4. 到“控制面板”/“字体”中将上图“纯文本字体”框中所显示的字体删除即可。
附注:
如果在Windows环境中删除不掉,就进到DOS环境中去删,一定要将日文字体删除以后才能在FX-PCS/WIN-C软件中正常显示中文注释。
http://zxc6688.ys168.com/

网友F(2009-04-05):
谢谢了,我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