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楼主(2007-06-03):
用USB电缆做计算机与Q02HCPU的通讯。我有两根USB电缆,其中一根台湾产的就是不联机,费尽力气找不出问题,无奈换另一根试试看,好了。因为这两根电缆作别通信用没发现错误。那位行家知道原因?
厚积薄发

网友A:
這問題我也有遇過,我遇到情形︰1.跟USB电缆線的長短是有關系的,線越長好像越不容易連線。
2.跟電腦匹配性有關,同一條USB电缆線,我曾用HP筆電(USB1.1)可以連線,但用DELL筆電(USB2.0)就無法連線。
以上個人經驗供你參考,說錯別生氣喔!

网友B:
使用的转换芯片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