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T 通讯请教

楼主(2007-06-06):
我前段时间从别人手中买了一个二手的三菱F940的触摸屏来学习,开始里面有程序我没有密码打不开就把他给删除掉了。然后随便做了一个界面下载到里面去,现在跟电脑联机总是显示“发生通讯错误,收信错误0263”,我是用232通讯的,第一次也是用这跟线。并且我设置了密码而没有设置输入密码的键,所以现在也不能进入系统画面了,超级郁闷!
请各位大侠指教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你是用什么软件制作的画面?

网友B:
GOT加电时按住左上角,调出GOT菜单,修改通讯参数...

网友C:
我用过好多三菱的屏
我可以试着帮你搞下
三菱

网友D:
看一下软件的通信参数
和触摸屏的通信参数是否一置

楼主:
我用的是GT Designer2编写的 ,左上角 的那个键因为我设置了密码已经不允许使用了,不能进入系统画面。没有下载程序以前还可以使用,我把那些COM1的3个下载速度一个个试了都不行,COM2就显示超时。
我到三菱公司官方网站上找的电话号码,打了三个地方的都是一接通然后就自己挂段了 ,像一些名气小一点的公司,一般都会尽量帮你搞定的,感觉他们服务很差!

网友E(2008-08-29):
F940与电脑通讯需要用 FX-232CAB-1

网友F:
三楼正确

网友G:
我也有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