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手在XP下装GX-SIMULATOR6无法启动仿真

楼主(2007-06-06):
请教各位高手:
我在XP系统下装GX-DEVELOPER7和GX-SIMULATOR6后,在启动梯形图逻辑测试时出现错误对话框"无法连接共享储存器.GX SIMULATOR正在运行."接着又显示另外一个对话框"梯形图逻辑功能没应答,继续等待梯形图逻辑功能启动吗?"恳请您指导一下,有机会必重谢.我的邮箱是
zhihui5@126.com
Looking forward to receiving your reply.
Best regards
yours sincerely

网友A:
1.你的软件都是英文还是中文版的吗?
2.你有没有重新安装模拟软件试试?

楼主:
中文的,也重装过也是一样啊

网友B:
可能是XP缺文件也说不定...

网友C:
那是因为没有GX软体

网友C: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只有用光盘才可以装的上去

网友D(2008-07-14):
从新安装,安装的时候,有一个对话筐,叫你是否选择安装为监视什么 的,千万不要去打钩!试一下嘛!要不在次网站从新下载一个!

网友E:
楼上说的有道理,试试看,不行再装

网友F:
我遇到过 重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