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工请进,

楼主(2007-06-09):
请问杨工,
为什么我先装了GX-8后装其他工控软件(包括S-6仿真软件)都装不上
提示:参数不正确
我在别人机子上装也同样遇到很多次,请指教,谢谢

网友A:
这种情况我还没遇到过。
楼主可以尝试把GX-8删除掉再试下。

网友A:
参数不正确..可能你的WINDOWS可能出现问题了呵.

楼主:
引用 楼主:
图片如下

网友A:
这个文件夹一层一层的,好多层呵。
这里我们交流一下
1,您使用的是什么系统?是否使用管理员账户进行安装?
2,您可以尝试一下,是不是点击开所有的EXE文件都会这样?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您可能中电脑病毒了。
3,如果不是点击所有EXE都这样,而是点击所有的SETUP。EXE都这样,那么有两种可能
(1)文件目录太长,安装程序判断出错,将GTD2文件夹全部移动到D盘根目录下试一下
(2)WINDOWS的 Installer 程序不正常。

楼主:
感谢杨工,我的问题已经解决了,用你的第三点第一条办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杨工,我的问题已经解决了,用你的第三点第一条办法
OK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