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FX2N-2AD特殊模块的问题

楼主(2007-06-10):
我想问一下FX2N-2AD特殊模块的偏移和增益是如何调节的,先调哪一个?哪位师傅知道的话告诉我一下!

网友A:
自己看下PDF就很简单的..
上个月实习时,老总什么都没给.只有PDF和模块,什么都要自己想,做~~~~

网友B:
FX特殊功能模块手册上有的
三菱

网友C:
增益调上限4000点;
偏置调下限0或者别的什么值;
一次调不到位,要反复调到要求为止;
要用电流模式才需要调整的;

网友D:
那天我有个客户的0N-3A乱了,拿回来我调。。结果我用万用表来先调输出。再用输出来调输入。结果效果很差。
后来用了一个新的3A,两个对应着调。还写了一堆程序。最后把乱了的这个搞成和新的一样。

网友C:
FX2N-AD模块用FX2N-2DA模块调整;
FX2N-2DA的4000点输出电流为20mA,0点输出电流为4mA;
对应FX2N-2AD就是400-4000点;
这是比较方便的调法...
[ 此贴被崇庆阳光在2007-06-13 11:21重新编辑 ]

网友E:
PLC AD 上限是4000啊。

网友F:
我和站长在一起下班了都还在搞,确实真的很准的
SIEMENS合作伙伴;提供三菱、SIEMENS 东芝,ABB等国外品牌维修\技术改造\电气项目以及产品和备件销售。尹玉玺:186219579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