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单按钮人家越写越短了

楼主(2007-06-11):
这个单按钮人家越写越短了,
下载积分:+2(zhangshichao) 优秀文章!

网友A:
第一个我经常用;
第二个要注意使用环境,有可能发生意想不到的意外,千万啊...

网友B:
稳定的才是最好的

网友C:
第一个我经常用

网友D:
做按钮重在响应及可靠。
我平时用:
LD X10
OUT T200 K2
LDP T200
ALT Y10
END

网友E:
哦,好像越来越简单了

网友F(2007-07-30):
第二个要注意响应,不然会不稳定。
http://www.brsbox.com/

网友F:
不用四楼的编法,看我编的吹塑机程序。有用过ALT
http://www.brsbox.com/

网友G:
ALT指令不是所有系列的PLC都能用的,FX系列的指令吧,A,Q系列不能用的

网友H(2007-09-17):
谢了,又多学一点了

网友I(2008-07-13):
q系列的可以用FF指令

网友J:
学习了,实用就好。

网友K:
一般没有用到单按钮开关,工人不习惯

网友L:
实用就行啊!

网友M(2008-11-10):
第二个是简单!但有很多地方用不上!

网友N:
单按钮差不多吧?就这个样了

网友O:
能用吗...我看不懂啊

网友P:
将就着用吧。

网友Q:
好像第一个好用稳定

网友R:
这个只要取反指令就行拉,FX2N的是ALT,Q系列的是FF,怕意外加其他的 保护嘛,急停之类的,不是什么意外都能料想的到的。

网友S:
LDF X0
ANI M0
SET M0
LDP X0
AND M0
RST M0
我这样编可以吗?

网友S:
不好意思,错了

网友T(2009-02-21):
第二种没有见过阿,嘿嘿
下次可以试试

网友U:
我常用下面那种。

网友V:
在不加P的时候可能或一个扫描周期开一个扫描周期关断。从而出现频繁开关。加了P之后奇偶是按下或松开不管多长时间PLC只执行一个上升沿触发。只打开一回

网友W:
我的意思是同42楼楼主说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