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6-12):
  原本我认为,理论上,按此程序运行,D1=D2,D3=D4
  可仿真得出的结果却和理论有相差,大家研究下

网友A:
M8013是秒脉冲;
象你的这个程序PLC运行1个周期只要约3ms(FX2N),1000/3=330...
在1秒钟之内,D3要累计相加约330次之多...
在1秒之内D4只相加1次,这是很准确的;
而D3在每1秒之内相加的次数是不确定的,除非你设定PLC定时扫描方式...
也许我的理解有误...
嘿嘿...

网友B:
PLC运行正常时扫描周期的长短与CPU的运算速度,与IO点的情况,与用户应用程序的长短及编程情况有关
杨工最好把它写入PLC看看,是不是同仿真一样的。
PLC的CPU主频同电脑可是有区别哟

楼主:
引用 网友A:
M8013是秒脉冲;
象你的这个程序PLC运行1个周期只要约3ms(FX2N),1000/3=330...
在1秒钟之内,D3要累计相加约330次之多...
在1秒之内D4只相加1次,这是很准确的;
而D3在每1秒之内相加的次数是不确定的,除非你设定PLC定时扫描方式...

完全正确...

由于仿真模式是按200ms进行的...

所以累计5次

网友C:
M8013的信号在1秒钟的ON/Off比也会影响运行结果,以前用OMRON的时候记得好像P_1s的信号是0.5秒On,0.5秒Off 不知三菱的是不是这样。

PS:昨天为了装FX的一个软件,把GPPW升级到8.41了,今天突然发现,GX-Simulator不能用了 而且安装盘还搁家里了
[ 此贴被konev在2007-06-14 09:05重新编辑 ]

网友D(2008-08-01):
理论上也不相等呀.
设定PLC定时扫描方式也很难一定相等

网友E:
补充另一种情况:
M8013是1秒周期振荡,是系统运行的,即使PLC STOP状态M8013也在运行,因此在程序RUN的一瞬间,M8013状态有可能为ON也有可能为OFF,如果在RUN的瞬间M8013是ON的状态,那么D1就会多计一次。

网友F:
o(∩_∩)o...又学习啦

网友G:
PLC扫描周期小于1秒,FX2N默认的是200MS。要想结果一样就建议将ADD及INC 改为ADDP INCP。以上只是个意见,不知对否

网友H:
学习。了
山东,15154199799
PLC编程调试,擅长西门子、三菱、欧姆龙、基恩士、汇川、台达等品牌,工业机器人编程调试,擅长库卡(KUKA)、ABB、发那科(FANUC)、安川(YASKAWA)、埃斯顿(ESTUN)、川崎(KAWASAKI)等品牌,上位机软件、工业软件开发等。

网友I:
把它改成脉冲型的就可以一样了看看对不?

网友J:
同意顶楼的几位大侠

网友K:
这个问题是初学者容易搞错的.

网友L:
仿真程序一周期大概100MS而8013接通周期0。5S 所以应该在五次左右

网友M:
问题在扫描时间!

网友N:
同意一楼 说得对

网友O:
差别可大了

网友P:
有意思啊.这是一个不错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