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7-06-13):
现有FX1N系列的晶体管型的PLC与台达的A系列伺服电机通讯,如何连线和如何调试。急!!!

网友A:
台达的不熟,但连线的化仔细看看说明书吧,注意电流的方向一定要正确.其他实在繁复,但都在说明书里了.

网友B:
PLC方面你记住Y0 Y1是脉冲输出点.
台达上应该有脉冲接受点,有可能有正方向的一个,负方向的一个.公共点一个,公共点就接PLC的COM1,
有的伺服上可能还有正,反方面的开关量信号.需要再接2个Y

网友C:
学习中
http://www.brsbox.com/

网友D:
请将伺服的控制模式选择位置控制
它不是有个位置脉冲输入36,37,41,43
[ 此贴被wxh0734在2007-06-14 00:07重新编辑 ]

网友D:
这里也是FX1N+伺服驱动器,点对点模式非常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