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AL30报警。。

楼主(2007-06-14):
我使用的是MR-E-100A三菱。在原来的1500HZ下能正常工作。最近停了很长时间。并换了个电机。在1500下就报警了。。改频率为1000HZ能正常工作。但是1500在其他机器都能正常工作。根据技术资料显示我一一查处。PD已连接。相同电源下其他机器工作正常。只有其一条说:高频度或连续再生制动运行使再生电流超过了内。。。。。这条中,降低频率的确能正常。但这解决不了问题。我们需要1500的工作。我们不安装再生制动选件。所以PD以短接。。现在不知道还有什么办法。。
根换放大器试试看。。。

网友A:
楼主换的什么电机,一样型号的么?怀疑电机可能存在问题

楼主:
相同的电机。我又根换了电机。在空载下也出现报警。

网友B:
是单驱动,还是双驱动器,说清楚

楼主:
机器上只配用一组。
估计是驱动器故障。现在只能等明天老工程师来了。。

网友B:
这个我也遇到过,三菱MR-E的驱动器出厂时P,C,D那个插座是没有接线的,记得我们也搞了好久,老是30号报警,后来把PD用线焊接起来就没事,

网友B:
如果是双驱动可能就有的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