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6-14):
我写了一个程序,怎么才能把它写到PLC里。
最好能写的详细点。
本人初学。
先谢谢各位了。

GOOD  LUCK

网友A:
点击在线,在点PLC写入即可以

网友B:
最好是先看看手册

网友C:
这个都不会吗?

网友C:
点写入PLC

楼主:
先谢谢各位的大侠的回答.你们没有完全明白我的意思 .
我讲的是PLC和电脑是怎么连接的,
我好像在别的地方看到要在它们之间连一个"适配器"的.
我现在用的是"三菱"PLC
我现在是用一根线,一端连在PLC上,另一端连在电脑上.<16针\梯形串口上>
PLC上电,点"写入PLC"
显示通讯错误.
我现在应该怎么办???

GOOD  LUCK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先谢谢各位的大侠的回答.你们没有完全明白我的意思 .
我讲的是PLC和电脑是怎么连接的,
我好像在别的地方看到要在它们之间连一个"适配器"的.
我现在用的是"三菱"PLC
我现在是用一根线,一端连在PLC上,另一端连在电脑上.<16针\梯形串口上>

要用专门的连接线的...

你用的PLC什么型号?

如果三菱FX系列,A系列需要用SC-09

如果三菱Q系列需要用QC30R2

这些线连接电脑上一般都是连接到电脑的9针串口,这根线里面还有特殊的电路还接有电阻.

一般市场价在50-100元一根.

如果三菱老的F1,F2系列,,,那线已经没有了

楼主:
谢谢站长的回答。
我用的是FX1S
是不是只要有你说的那种规格的线把PLC和电脑连起来就行了,
还要不要在电脑上安装别的程序和适配器什么的。

GOOD  LUCK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站长的回答。
我用的是FX1S
是不是只要有你说的那种规格的线把PLC和电脑连起来就行了,
还要不要在电脑上安装别的程序和适配器什么的。

需要线SC-09  不需要适配器

程序就用编程软件就够了

网友E:
对,站长讲得人小子记住了吧.你那根线在哪里买的,是不是给你骗了
QQ:235174304.VX:Deng235174304

网友F:
跟站长学学,自己作一条!

楼主:
谢谢各位,
线我多的很.
应该说我公司多的很,

GOOD  LUCK

网友G:
你是用编程器,还是软件?若是软件就点在线.写入.若是编程器那就要在PLC停止状态写入指令.然后在运行状态就可以啦

网友G:
哦是线有问题啊.可以在网上找自制图

网友H(2008-11-05):
在学习的过程中谁都会有错和出现笑话的。努力吧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