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编程时为什么输出不直接使用Y,而使用辅助继电器呢?

楼主(2007-06-15):
如图,为什么输出先使用M0,再M0接通Y0呢?
这样编有什么好处,下面的编辑规范吗?
谢谢指教!!!

网友A:
M是当中间继电器用的.
Y是有限的,但M有很多的,所以很多时候用M.
但你提供的这个程序,光看这几步的话,这个M0用得有点多余.
但也有一种情况,这个PLC连接有触摸屏,触摸屏有一个开关就是M0...不过也不应该这样写.

楼主:
按照杨教授的意思,如果程序简单,直接用Y输出即可,是吗?

网友B:
当然可以直接用Y输出

网友C:
多看看关于编程的书,对你有帮助.
QQ:235174304.VX:Deng235174304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当然可以直接用Y输出
http://www.brsbox.com/

网友E:
我也是新手,不过我觉得编程应该灵活,目的是满足动作要求,怎样编都可以,当然要简炼了

网友F(2007-11-21):
要从整个程序才能看出来,在触摸屏和变频器控制中中间继电器是必要的。

网友G:
具体输出用M还是Y,根据实际需要啊.
但输出点Y作为硬件输出是很宝贵的,不需要做为硬件控制点,最好不要用Y.
在做一个系统之前需要先计算好输出点Y的个数,
一些控制信号不满足直接与输出控制点形成控制条件,有的时候需要M

网友H:
应该根据需要而定

GOOD LUCK

网友I:
简单的直接用Y,要反复调用的最好就用M!
编程时为什么输出不直接使用Y,而使用辅助继电器呢?
http://ymmfa.com

网友J:
刚会,自己是明白了,但是还表达不好

网友K:
用的肯定有道理!!!

网友L:
直接用y输出当然可以,但有的指令不支持

网友M(2008-05-01):
根据你的图片来看那个MO就家的多余了 如果有人机的话 可能强制输出有可能

网友N:
活学活用吧!
生活-焉知水生火热

网友O:
新手的话。你就先用Y输出。。
等你熟悉了。就会发现好象直接Y输出好象程序看起来很繁多。。
那就学M。。。中间状态是很需要的

网友P:
多谢老师们啊。

网友Q:
上一位朋友说得很对

网友R:
視狀況使用

网友S:
用M的话比较安全!

网友T:
用M是对的,就对以上程序而言,看似多余,
其实不然。
当你要增加另一个条件去控制Y0时,你要修改的就会更多了,而如上的程序就只管加就可以了。

网友U:
有时候,输出点针对是阀或是方向动作,y输出直接控制动作,用了 M ,如果配线不对(方向不对)的话直接更改两个y输出点就好了,而不用动其余的程序点。

网友V:
m为软继电Y是外部输出继电器M可无限次使用Y的点数有限所以在编写时就是M了

网友W:
一个Y输出不能多处引用

网友X:
这只是一种习惯!

网友Y:
用M是为了某些工作需要吧.我想的.你再看看有没有其它前提要求条件吧?

网友Z:
看场合的。有时有触摸屏,有时为了以后调节或维护方便。当然,也有习惯的。

网友AA:
我开始编程也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
后来程序编多了,慢慢就了解了......

网友AB:
来领积分

网友AC(2008-06-05):
直接输出就可以了,如果你在程序的其他地方用到y的常开或者常闭点,尽管用,可以无限的使用。

网友AD:
只要最后的目的是正确的就好,至于中间部骤当然是越简单越好

网友AE:
是啊我也是这样认为

网友AF:
很明显你是位新手,不过这也没什么,每个人都是这样过来的,我想你应多看看书,看看别人的程序,当然不是说这是模仿别人,最主要的是让自己入门,在此基础上去提高自己.

网友AG:
每个人编程的习惯不同,思路也不同。只要符合编程规则就可以

网友AH:
对于复杂程序,需要一套像模板一样的程序时,可以用M先编好,
到时接线以后X\Y直接套用进取就可以调试了

网友AI:
根据需要定

网友AJ:
我 想 简 单 的 程 序 可 以 直 接 用 Y输 出 的 。
zhou-jinsou

网友AK:
程序太多的时候用M,在检查程序的时候优点就突出了!

网友AL:
引用 网友AM:
我觉得程序太多的时候用M,太简单的时候用Y

网友AN:
用步进指令编可以直接用Y的,

网友AO:
感觉这里的M是有些多余了,编程的时候要根据具体的使用情况而定的,我想是这样的。

网友AP:
有的时候故意弄得很复杂,让人家难懂

网友AQ:
不直接用Y输出,用M转接这是个好习惯,好处多多:
1.程序比较容易理解,很多时候理解程序是从X,Y等输入输出继电器开始的,明白XY的用途,倒推出其他软元件的意思,
如果到处都有Y不利于翻阅,也很难理解。
2.修改程序比较方便。有些设备分手动功能和自动功能,在开发程序的时候,需要新增手动功能时只要在自动功能的M上并联一个
M就可以,不必考虑双线圈的问题。

网友AR:
就我个人理解是便于修改
换个Y 点输出只要改一行程序就好

网友AS:
这有的时候是一个好的习惯的养成,象我们公司写程序都是不能直接输出到Y,
是用一个内定的流程先到M再到Y,所谓的模组化编程,以便于别人修改

网友AT:
我觉得编程应该灵活运用。
杨元起

网友AU(2008-07-08):
根据实际情况而定,要看需要。

网友AV:
本人认为,其实用中间辅助继电器是可以防止"双线圈"输出的,M0用在触摸屏上有点问题,因为触摸屏一般都是以M10开始的,M0~M7是出厂时占用的,一般不用.
由于Y有限,需要多个控制Y输出,所以有时会出现"双线圈"情况,因此加入中间辅助继电器!! 仅个人观点

网友AW(2008-09-10):
一般的程序加上中间继电器M是比较好点的 虽说可能是麻烦了点

网友AX:
上面这个梯形图应该用Y输出.减少PLC的扫描时间

网友AY:
有时不行

网友AZ:
很有必要。
比如说y表示上茅房,但是光yy是不清楚的,所以就用m0表示早上y,m1表示中午y,m2表示晚上y等等。结果就是m0 or m1 or m2 =yy

网友BA:
谢谢大家的解析

网友BB:
Y是硬件分配是有限的。M是软件分配的,一般有几千个的,相对于有几千个中间继电器的

网友BC:
引用 网友G:
具体输出用M还是Y,根据实际需要啊.
但输出点Y作为硬件输出是很宝贵的,不需要做为硬件控制点,最好不要用Y.
在做一个系统之前需要先计算好输出点Y的个数,

一些控制信号不满足直接与输出控制点形成控制条件,有的时候需要M

相当同意。
看的好别忘了评分。

网友BD:
根据自己的喜好    Y可以直接输出

网友BE:
不用M0怎么编写啊?

网友BF:
谢谢大家的意见

网友BG:
对于复杂程序时,用辅助继电器便于读懂程序及便于工作流程图中体现。

网友BH:
谢谢了,看来M的用处这么好!